楼主(2015-03-17):
如图:设备运行半个小时总会出现一 两次,伺服不 动作。  经电脑监测ddrvi前面的条件全部接通,但是ddrvi程序就是不 工作,y0一直置off.诊断了 下报错6764看 了 手册是说一在其他脉冲指令被使用。 我 监测程序其他的定位的 条件没有接通就195行那里条件接通,就是不 动作,这是 为什么。  还是 说Y0不 能多次使用在定位程序中 呢 !请各位指点

网友A:
楼主你驱动同一脉冲输出要注意前一次脉冲输出监控(M8147)必须OFF后,再经过一个运算周期后,方可再次驱动定位指令。而且你的程序写的有点问题哦,自动正反转和手动正反转没这么麻烦吧。图片中是方法和例程,看看吧
非常感谢你的 建议,我 在3ga的说明书并没有发现有这个说明。看 了 你发的 说明我 觉得问题可能就  出现在我用的m21切换多段速度的 时候出的 问题。今天给常开的 m21加了 一个延时,应该可以用错开一个扫描周期。 明天看看客户那边反馈怎么样在上来说说。

楼主:
谢谢  能在说下我 图中错误在 哪吗?或者有类似案例分享看看好么。

网友B:
断开后要隔一个扫描周期再接通才能正常执行

网友C:
看看还用了什么其他和M8029相关的指令!

楼主:
还是不行,到底怎么样才是 对的

网友D:
做双线圈处理

网友E:
一楼已经说那么清楚了,该明白了吧

楼主:
找出问题所在了 。 一楼给 出的思路是对 了,但是因为型号的 不 一样有 点出入。抓瞎了几天。我用的3GA在定位中应该我是这样解决了 :首先用断开用目标停止开关断开ddiv指令,然后y0脉冲监测继电器m8340接通才进行下一步步进。 真心要 看好手册   希望后面的 新手别犯我这样的 错误了。 多谢一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