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17):
  小弟想学三菱plc,公司主要用的是FX3U和2N,控制步进和伺服电,我平时只是做电控箱的接线。自己弄了两本三菱FX3U的编程手册,真的是非常的厚,估计快10斤,请教下各位大大,菜鸟的我该如何入门,来指点一下门路吧,听很多人说入门要三五年……是真的吗?我只想做做两三台伺服的小项目,我手头有一个3u的晶体管plc+一根编程线,2npn感应器,一步进电机+驱动板+2K电阻,3按钮开关,4pcs 24V发光二极管。国内的书讲完了基本指令直接就三相电机各种控制了,笨人看的头晕,记不住呀。
编程手册上全是单指令的用法,没有简单的小例子,我该从什么例子入手,循序渐进。

网友A:
下载一本FX3U的定位控制编手册,里面有定位程序,也有相关的说明
动手去调试,很快也就会了。
会不会很难呢?
自我解救

网友B:
楼主,以本人经历告知,如果旁边有熟识的人指路,入门只需3小时,深造就一辈子。编程手册一定要看,开始是快速浏览,记着在书中的大约位置(页数),然后是边操作边看书中的相应内容,用于实践,如果尝到甜头上了瘾,那就恭喜您。
多谢这位大哥,也就是说先看编程手册,先快速浏览一遍,然后再练习所有指令吗?

网友B:
忘记告知楼主,座工控发不了,卖工控可以发家。

网友C:
简单的很,全部学完,学到头也花不了两年时间。这行会的人太多,工资不高,建议从VC++ c#发展

网友D:
做工控的主要是动手,你就直接开始用软件编程序,边写边监控动作,哪一步卡主了就结合手册看,上网查。做过一个小东西后,你就知道怎么看手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工控的主要是动手,你就直接开始用软件编程序,边写边监控动作,哪一步卡主了就结合手册看,上网查。做过一个小东西后,你就知道怎么看手册了

大神你好,我现在搞了三个按钮开关,4个24V发光二极管,一台带驱动板和2K欧姆电阻的步进电机 一个3u plc,两个npn型感应器,打算自己开始学了,
按你说的话,我该从编什么程序开始?比如说什么案例?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楼主,以本人经历告知,如果旁边有熟识的人指路,入门只需3小时,深造就一辈子。编程手册一定要看,开始是快速浏览,记着在书中的大约位置(页数),然后是边操作边看书中的相应内容,用于实践,如果尝到甜头上了瘾,那就恭喜您。

楼主说得很对,关键要有兴趣才有动力

网友F:
建议楼主先从基本指令开始学,PLC的基本指令开始由继电器电路转变来的,一般知道继电路的都看得懂基本指令,有电脑,PLC,软件数据线,及输入信号按钮感应器,把电阻和发光二极管串联作为负载,外部线路连接好,就可以上机编制一些小程序进行测试了,你会有惊奇的发现,把基本指令熟透了,复杂的动作也可以用基本指令做到,功能指令的好处就是可以一步到位,不要一下子就要做步进伺服,慢慢来,多看别人的程序,学习进步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