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
请问那位知道LG-K120停电保持专用继电器M,T ,K ,S,从多少开始?谢谢!

楼主(2015-03-18):
请问那位知道LG-K120停电保持专用继电器M,T ,K ,S,从多少开始?谢谢!

网友A:
哥们可以查看帮助嘛,或者百度手册

网友B:
有默认值,自己可以设置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C:
在编程软件环境中的参数设置里面可以查看到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