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MR-JE系列驱动器能否接成绝对位置检出模式

楼主(2015-03-18):
如题请问师傅们MR-JE-100A的伺服驱动器和HF-SN102J-S100的电机能否接成绝对位置检出模式

网友A:
所谓的伺服电机绝对位置,就是掉电后,还能记住位置
可能是这个电机没办法装电池,没办法记住位置

楼主:
如用MR-JE-100A的伺服驱动器和HF-SN102J-S100的电机做位置控制上电回一次零点,以后再不要回零了,用程序来控制行吗?这样做对精度是否有影响

网友B:
很明显,你没有搞清楚绝对位置的意义,答案是不能!无法安装电池记忆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