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
三菱PLC数据寄存器D0等于K10上升沿时,置位M10,如何编写??

楼主(2015-03-18):
如题,LD= D0 K10,SET M0 这个会一直置位M10,不符合程序要求。只要求在上升沿置位。

网友A:
LD K10 D0 PLS M10

网友A:
LD= K10 D0 PLS M10

网友B:
看看这样行不行,LD= D0 K10 PLS M0,LD M0 SET M10

网友C:
截图 看看 这样行吗?

网友D:
这样就可以了

网友E:
这个好,以前都没有注意还能加上升沿和下降沿。

网友F:
低版本的PLC 只能用PLC 指令,据我所知如A,QNA,
高版本的PLC 可以直接在梯形图中加上升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