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 加工中心 主轴定位问题

楼主(2015-03-18):
我们公司有一台加工中心,FANUC 0I-MD的。最近总是出现掉刀问题,每次检查都是主轴定位角度不对导致的。每次修改4077后,过个两三天就再次出现,还得继续改。各位,有没有懂得的给我解答一下

网友A:
机床是什么牌子和型号?主轴定位是用接近开关还是外置编码器?

网友B:
估计是用接近开关做定位的。这种定位方式本身定位就不是很准,只能在一个范围。接近开关感应片做窄点试试

网友C:
是不是那个霍尔传感器有问题,还是主轴传动皮带松懈。。。。。

网友D(2015-05-07):
检查传动机构。

网友E:
我们厂也出现类式现象,后来换了编码器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