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FPX PLC A5伺服 碰到原点时突然加速了
abcde12345

楼主(2015-03-18):
[attachment=132980]小弟用的是松下的PLC FPXC60T 的伺服 A5 的,在轴进行回原点的时候,就在刚刚碰到原点的时候,往前冲了一下,然后停止了,然后就是原点完了

网友A:
没玩下松下的....是不是爬行速度设置错了...

网友B:
可能是伺服设置有问题吧

网友C:
[attachment=133181]
下载积分:+3(543249117)

网友D:
F171 指令 上一行 加一条 F1 DMV KO DT130
下载积分:+2(543249117)
松下FPX PLC A5伺服 碰到原点时突然加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