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收
求大神查错

楼主(2015-03-18):
[attachment=132981] 模拟量控制直流无刷电机···用的是FX2N-4da CH2通道 为什么不转 求大神

网友A:
CH2通道有没有输出先。。。
没有哦···

楼主:
就是不知道有没有输出····如果有的话 电机应该会转的···

网友B(2015-04-29):
m1改成x1,k1变成k0,用万用表测电压。

网友C:
我今天有空帮你查了下 你是通道D2里面没数据 你自己看看 你把K200 传送到D1了 D2 是空的 你要把 200传到D2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