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D75D1定位模块控制长度程序求解!

楼主(2015-03-18):
PLC定义定位模块单位是:mm
疑点:
D438为什么要将D416(单位mm)除以10?
D424(单位mm)乘100相加得D428?
D200用DTOP指令写入伺服定位模块位移量缓冲存储器2006、2007!
上两步的换算关系不明白怎么换算的!求高手指点!非常感谢!鄙人初学PLC!
琢磨到这里卡壳了!

楼主:
拜托哪位高手予以指导!鄙人不胜感激!

网友A:
你需要看QD75手册
小侯

网友B:
一般來說暫存器值並沒有小數點
除非使用浮點數
而人機輸入1.2345在暫存器存放應該是12345
假設你A*切斷長為1.2345實際上是12345(單位0.0001mm)
B假設為1234.0實際上是12340(單位0.1mm)
你輸入的數值轉換成長度應該是也就是暫存器D428會是1=0.001mm
製品長度為A*切斷長[1234(單位0.001mm)]+B[1234000(單位0.001mm)]
單位mm是經過換算後並不是你PLC暫存器的數值單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