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状态报警处理

楼主(2015-03-18):
各位家园人,你们在做工程时,当设备在自动运行中,出现气缸报警一般怎么处理?

网友A:
报警——运行停止——等待人工处理-----报警复位------启动——再次运行。
下载积分:+1(liudongtian)

网友B:
具体要看你的机器的工艺要求,比如当发生报警时,启动另一个机构动作,此机构复位彼机器的气缸报警。

网友C:
1、报警 --- 停止---人工确认----再次启动;
2、报警---由上位机发短信给大家-----人员到场----解决问题---再次启动---10分钟后短信提示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