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18):
安装打开就出现这样的问题该如何解决,求助

网友A:
使用欧姆龙专用卸载软件卸载后重装试试。

网友B:
系统问题.。要格式化全新安装的系统,不要网上下的Ghost系统

网友C:
slicence.dll一般的错误信息
"... 缺少所需的组件oslicence.dll 请重新安装应用程序。"
"这个应用程序未能启动,因为oslicence.dll找不到"
"oslicence.dll载入时出错"
"Windows无法启动,因为下列文件丢失或损坏: Windows\system32\ oslicence.dll。请重新安装以上文件的副本。"
"Windows\System32\ oslicence.dll 丢失或损坏:请重新安装以上文件的副本。"
"文件oslicence.dll 还没有被发现."
如何自动修复oslicence.dll错误
按照以下步骤免费扫描你的电脑和修复相关错误
第一步: 下载oslicence.dll错误修复软件。
第二步: 点击保存或打开程序,完成安装程序。
第三步: 点击"一键云查杀"扫描你的电脑。
第四步: 点击"立即处理"按钮修复电脑错误或者病毒,加快计算机。
试试吧
附件: OSLicence.rar (234 K) 下载次数:1291
  • 下载积分:+1(243988756)

网友D(2015-10-10):
    机构于桂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