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针不会输入

楼主(2015-03-18):
为什么×AC0那个老是显示红色编译不过。

网友A:
为什么要输入那个星号呢?

网友B:
这是什么PLC

网友C:
可以换为 AC1 或者VD0 等

网友D:
你拿一个32位和一个16位的比,你觉得这样对吗>

网友C:
楼上,他用的是指针,只是指向一个数据存储区的首地址,不存在你说的,32位和16位的比较错误问题

网友E:
AC0的问题,AC0是不能使用在指针里的,用AC1就可以的。
你可以用别的地址也行!

网友F:
引用 网友E:
AC0的问题,AC0是不能使用在指针里的,用AC1就可以的。
你可以用别的地址也行!
首先说明的是“*AC0”是地址指针。而AC0 不能用于指针,换做 AC1、AC2、AC3任何一个累加器都可以,西门子S7200的四个累加器的使用有规定。在什么地方用AC0,什么地方使用AC1、AC2、AC3是有区别的
永远年轻

网友G:
我用V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