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18):
本人在染厂工作想设计一套用水节能方案

网友A:
用流量计4-20MA给PLC,设液位高低限,输出开关量到电动V型球阀控制阀门开度,这样就可

网友B:
首先说明一下,电磁流量计是不能检测水位的。如果你想用电磁流量计控制流量,可以取电磁流量计里的两种信号作为测量信号,1、4-20mA的电流信号。2、脉冲输出信号。前者输入到PLC里需要一个A/D模块,后者不需要。在设计时先将测量信号进行处理(不同的PLC处理方式不同)然后同给定量进行PID运算,再通过D/A模块输出4-20mA的电流信号(或者通过通讯方式)控制变频器带动执行机构的转速,从而达到控制流量的目的。PID的参数可以事先设定好或者通过触摸屏、文本、组态软件进行设定。

网友B:
当然输出的4-20mA信号也可以控制气动调节阀、电动执行器等执行机构,这要看你的投入和控制精度。

网友C:
流量计输送模拟量到D/A模块后转换成数字量,进入PLC进行控制。

网友D:
告诉你一个成本低的方案,我用此方案做了很多项目,买一个微型转子流量计,20多块钱那种,它输出脉冲,用PLC接收计算一下即可。

网友E:
没必要yongPLC,用供水用的专用变频器,把流量计的4~20MA信号给变频器即可实现恒流供水的功能。

网友F:
同意7楼
独自漂泊

网友G:
是的,我用过ABB510,和355系列的,里面有专门的水泵风机应用宏,就是用于pid控制的 参数应该是81那一组吧

网友H:
6楼,7楼两种方案一致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