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
称重传感器的拉压正负值能通过变送器传到plc上吗?

楼主(2015-03-18):
FX1N PLC FX2N--2AD 变送器0-10v
采集的数据没有负数,该怎么样转变才能有拉 压两个方向都有数据呢
还是变送器的输出不是-10-10v 求各位大神指点。谢谢

网友A:
如果你的变送器有迁移的功能就很好解决了、以0-10V输出为例,迁移50%,AD模块输出等于2000时为自然状态,低于2000为拉力、高于2000为压力,其他的功能可以通过编程解决。

楼主:
意思是要求我所选择的变送器要有迁移功能是吗?
有什么好的牌子介绍吗?不胜感激
小侯

网友B:
你推拉之間會有位移嗎
如果會有位移
可以考慮在推或拉之間加裝微動
當碰到且有數值輸出為推
沒碰到有輸出則是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