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19):
X0输入,把M100-M130左移,具体指令怎么写?

网友A:
循环左移还是只移动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循环左移还是只移动一次?

只移动一次

网友A:
做个乘法k8M100乘以2或者用移位指令
[attachment=133025]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个乘法k8M100乘以2或者用移位指令
[attachment=133025]

这个……FX1N貌似没有ROLP指令吧?若用SFTLP指令该怎么写?

网友A:
SFTLP M0 M100 K30 K1
其中M0随便用哪个软元件替代都行,但是这个M0的值会补位到移位后的M100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SFTLP M0 M100 K30 K1
其中M0随便用哪个软元件替代都行,但是这个M0的值会补位到移位后的M100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