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导出人机上的报警记录

楼主(2015-03-19):
客户提出要求,将人机的报警显示到办公室电脑上,有没有哪位大侠做过
PLC、人机都是台达的
谢谢了

楼主:
没有知道的嘛?

网友A:
先在物理上有连接,下来再说传输数据

网友B:
实时显示的话,用电脑和PLC通讯,电脑端用组态王之类的写个软件就可以了,不是实时通讯的话,用人机的数据导出功能,导出到U盘上,再到电脑上打开。
如何导出人机上的报警记录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