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神,三菱FX3U-128MT高速计数器C235触点不能复位的问题

楼主(2015-03-19):
本人用三菱FX3U-48MT一样的程序可以复位,FX3U-128MT点不行,换了个128点的也不行,说明不是PLC问题。
LD M8000
OUT C235 k3
LD C235
RST C235
END
PLC的内存也清空过,监控时C235计数值能清零,但触点一直接通。
有没有人碰到这个问题?看编程手册也没看到有什么问题,

网友A:
莫非你用到了假货。

网友B:
是不是 数值太小 脉冲太快 你没看见?

楼主:
是触点不能复位,计数到时当前值还是可以复位,触点导通后就一直导通,只能通过软件的软元件测试才可以复位触点。

网友C:
改成这样试试LD C235
RST C235
LD M8000
OUT C235 k3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