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SY指令不稳定?

楼主(2015-03-19):
PLSY与PLSR怎么会不稳定?1小时左右就停止输出一次!

网友A:
双线圈输出?

网友B:
程序有问题呀 间隔一个扫描周期才行
下载积分:+5(超级菜青虫) 好贴好贴!

楼主:
您好,您说的间隔是PLSY和什么间隔?是不是没有间隔会不稳定?可以帮我再解释一下吗?谢谢

楼主:
麻烦再指点一下!拜托了

网友B:
就是PLSY断开到再次接通必须间隔一个扫描周期才能正常执行而你程序里面没有这样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