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19):
有没有懂得如何用PLC诊断设备故障的朋友啊,能给介绍一下如何用PLC诊断设备故障。谢谢。

网友A:
一般就是通过PLC检查输入点的 I O状态,其他的没用过!
怎么样通过PLC检查IO点的状态呢?能举例说明一下吗?谢谢。
  • 下载积分:+1(lcwlaile) 真诚感谢!

网友B:
    搞清楚程序逻辑,这个机器的任何电气故障都可以解决,甚至还可以辅助解决机械故障。
    你好,我在这方面了解不多,你说的我很难理解,可以提供一点这方面的学习资料吗?谢谢!
  • 下载积分:+1(lcwlaile)

网友C:
    利用设备自身的PLC诊断。一般的通用设备都有此项功能。你可用触摸屏专设一个画面读取、设定X、Y的状态,来判断故障点,或通过运算输出报警号来提示故障原因
    你好,感谢你的回复。我在PLC诊断故障方面没有什么了解,你说的方法我一时理解不了,可以提供一点这方面的学习资料吗?谢谢。
  • 下载积分:+1(lcwlaile)

网友D:
    这个需要很多辅助性的检测点来完成;即动作指令送出后,需要相应的信号检测、判断前面的动作是否完成到位,等等。
    你好,感谢你的回复。我在PLC诊断故障方面没有什么了解,你说的方法我一时理解不了,可以提供一点这方面的学习资料吗?谢谢。
  • 下载积分:+1(lcwlai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