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收
OPC(OLE for Process Control)怎么稿

楼主(2015-03-20):
OPC DA WIKI
http://en.wikipedia.org/wiki/OPC_Data_Access

楼主:
推
有人知到吗?

网友A:
简单,像组态软件里的连接变量一样,先选控制的plc,设置好通信参数,再定义变量,连接plc的寄存器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像组态软件里的连接变量一样,先选控制的plc,设置好通信参数,再定义变量,连接plc的寄存器就好了。
逻辑是这样没错 没用过不知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