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ven1

楼主(2015-03-20):
通信线是4芯,试过485 422读出来的数据不正常!

请问,这个显示屏用的是什么通信协议!
有没有高手知道!
keven1

楼主:
请问,这个显示屏用的是什么通信协议!
有没有高手知道!
[attachment=133085]
[attachment=133086]

网友A:
没有品牌,个人整出来的东东,大家不是大师兄,没有火眼,无法从硬件上看到软件代码
http://store.taobao.com/shop/view_shop.htm?asker=wangwang&shop_nick=%B9%A4%BF%D8%B2%CC%C9%FA  欢迎光顾我的淘宝,更多更全三菱产品供应!
keven1

楼主:
这个不是个人弄的,是上海一家公司出的,他说是专用协议!无法读取!这个可能吗?

网友B:
有可能
不是正规公司的产品。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手机APP监控plc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keven1

楼主:
有没有高手懂这个啊!用得什么传输原理,能否用PLC或PC读出!

网友C:
这个连单片机都没有,哪有什么通信协议,就是一些数字逻辑芯片而已,一般是用单片机来驱动的,例如数码管万年历。

网友D:
用地磅接上就可以显示重量这个也算是专用的74ls164
keven1

楼主:
这个屏是激光外径检测仪外接显示屏来的,距离可达100米,主要显示外径大小,以及偏大,正常,偏小信息!

可以不转换成通信协议?

网友E:
唉!!!最基本的数字电路知识啊!!!!这那有什么专用协议??那多是忽悠人的!!
这玩意就是8421BCD码控制,然后再加一个控制信号轮流切换。     驱动

keven1

楼主:
引用 网友E:
唉!!!最基本的数字电路知识啊!!!!这那有什么专用协议??那多是忽悠人的!!
这玩意就是8421BCD码控制,然后再加一个控制信号轮流切换。     驱动

哦!BCD码如何读取?只有4根输入线?

还有小数点,及偏大,偏小信息如何读取?
有没有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F:
这种屏一般都是定制的,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G:
没有协议,跟单片机上的数码管显示一个原理,就是快速扫描

网友H:
你查查74ls273这个芯片的手册吧,如果看得懂就可以驱动的了,就是一个串行信号转换成并行信号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