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重模块读取重量问题

楼主(2015-03-20):
小弟刚接触台达的称重模块,请各位大师不吝赐教
台达DVP02LC-SL称重模块,要读取毛重,净重,是不是用move指令
还是要用别的指令
附件是操作手册

网友A:
程序内有台达与PT650称重仪表485通讯例子
下载积分:+1(guozou)

楼主:
谢谢 luohe0 的热心帮助,
但我要称重模块的程序,不是仪表的,
小弟刚接触称重模块,这个程序我也看不懂

网友B:
上面不是说得很明白,要用from/to指令来操作

网友B:
后面有例子可以看,台达的说明书说得够明白的了,换成小日本的那才叫痛苦

楼主:
谢谢 hsqknx 的指点,
用From/To指令时,
From m1 m2 D n,其中D的数据能不能正确的显示在触摸屏上,还是要进行数据转换

网友B:
这应该没有问题,手册有说明,注意单位就行了

网友C(2015-05-08):
如果你想学习我可以提供资料,需要的话给我邮件 QQ493598353

网友D(2021-04-10):
感谢楼主分享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