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20):
我需要通过三菱PLC FX2N-4DA模块控制变频器,
两台电机变频器分别两路DA输入,同时加减速启动停止,
两电机运行频率不一致,加减速时间一致。
如何编程,请大神指点迷津。
如图  [attachment=133110]

网友A:
用DA模块,输出2路或者用第三方的一入二出的模块,把模拟量一分为二,分别驱动就行了。

网友B:
同步要求高吗?
小侯

网友C:
看你變頻器是否有支援將頻率轉換成類比值輸出
然後將m1的速度輸出到m2
不然就是兩邊各占一個DA ch
你設定一頻率時兩邊會同等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DA模块,输出2路或者用第三方的一入二出的模块,把模拟量一分为二,分别驱动就行了。

两个电机运行频率不一致,但启停同步,还需要有时还需要单独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步要求高吗?

应该能够同步启停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變頻器是否有支援將頻率轉換成類比值輸出
然後將m1的速度輸出到m2
不然就是兩邊各占一個DA ch
你設定一頻率時兩邊會同等速度

我的输入是两路DA分别控制两变频器的给定。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两个电机运行频率不一致,但启停同步,还需要有时还需要单独运行。

把不需要运行的那一路,直接赋值0就行了啊,方法很多的啊,
或者例如用一个3位旋钮开关,分别选择1号电机,2号电机,选择双电机。这样就可以分别单独控制或者同步控制了啊。

网友D:
同时给启停信号就可以啊,因为你频率不同说明这两个电机并不是有什么硬传动,所以精度没那么高要求吧,除非你把这两个电机运行在链条传动的大小齿轮上严格速度比例
超级大笨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