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21):
现在机器里面有一个DC24电源 ,老板弄了一批电磁阀是DC12V的。目前手头上有UA7818和UA7812.
方案1:DC24V电源+UA7818+UA7812 ,这样逐级降压。
方案2:DC24V电源+UA7812,一次到位。
有人说方案1稳定,电压跨度小。   也有人说方案2省事,可以不要UA7818。
电子方面厉害的大神帮忙看看用哪个方案?先谢谢大家。

网友A:
UA7812的最大工作电流只有2.2A,一般工作在800mA附近,还要加较大的散热片。24V电磁阀的工作电流在400mA左右,接通瞬间的电流可达1.6A.。即使12V电磁阀的工作电流小些,你用UA7812能带几个电磁阀、长期工作安全吗?建议你先测试一下单个电磁阀的工作电流,然后在做决定。就你的问题来讲 ,DC24V变18VDC再变12VDC 这样逐级降压对器件安全性要高些,前后两种的稳压效果不会有明显不同。
  • 下载积分:+3(qinchenglim) 真诚感谢!
  • 联系QQ360684677 群3142373 公众微信 毅力工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UA7812的最大工作电流只有2.2A,一般工作在800mA附近,还要加较大的散热片。24V电磁阀的工作电流在400mA左右,接通瞬间的电流可达1.6A.。即使12V电磁阀的工作电流小些,你用UA7812能带几个电磁阀、长期工作安全吗?建议你先测试一下单个电磁阀的工作电流,然后在做决定。就你的问题来讲 ,DC24V变18VDC再变12VDC 这样逐级降压对器件安全性要高些,前后两种的稳压效果不会有明显不同。

    12V的电磁阀只有一个,用来排液的,大部分时间3天只开一次,所以不打算单独加一DC12V的电源。
    应该能拖动。我担心的是方案2会不会发热过大而烧掉UA7812。

网友B:
    如果你的这个是一样成型的产品并且打算销售的话我不建议你这样做!强烈建议用单独电源供电。否则在以后的使用中是害人害己!!

网友C:
    用两个同样的电磁阀(12V)串联使用,或用一合适的电阻串联,要比7812、7818可靠、省事。

网友D:
    最简单的是加一个220变24V的开关电源

网友E:
    买个12V电源 最省事
    几十块钱 搞定
    lvhonjun

网友F:
    只有一个阀的话,串个2K的电阻!

网友G:
    呵呵,加电阻功率要够大就可以了啊

网友H:
    只要换一个电磁阀线圈就ok了。
  • 下载积分:+3(qinchenglim) 真诚感谢!

网友I:
    更换一个电磁线圈吧最方便稳定可靠。

网友J:
    9楼方案最优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买个12V电源 最省事
几十块钱 搞定
电箱没有空间了,要加电源就要装在侧面,比较难看。

网友K:
更换电磁阀线圈,或者淘宝,买一个开关式降压模块,7812是线性降压,电流大的话,发热量大,24V的话,1A电流将有12W热量要散出去,几十mA的话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L:
买个24伏的电磁阀的了。哪有这么多的事。

网友M:
可能的话,两个电磁阀串接,一个备用。

网友N:
换线圈最合适,7812降压也可以,但是要加足够散热。

网友O:
直接加12V开关电源吧,7812类的东西功率一般都不大,再大一点的功率都要加散热器,DC24V电磁阀一般功耗在DC24V时电流约为35-40毫安,DC12V的电磁阀电流应该更大一些,你自己算一下吧。而且电磁阀属于电感负载,有反电动势,很容易击穿7812.

网友O:
如果你只有一个12V电磁阀的话,我偷偷告诉你一个好办法,就是在电磁阀线路上面再串一个12V直流继电器即可。

网友P:
24转12v的电源撒,搞怎么复杂

网友Q:
各供各的比较好,有保障!
自动化设备研发,生产,销售,改造,电气柜安装15895422914

网友R:
7812输入端串个8W10欧电阻

网友S:
这老板脑子有问题

网友T:
如果你原有的24v电源功率够用的话。我建议直接用7812复合一个大功率三极管就可以了

网友T:
复合方法,以NPN管为例-----7812输入端与三极“管集电极c”相连(接24v+端)输出端经过一只50--100Ω电阻接三极管“基极b” “发射极e”接输出12V+ ,。注:7812公共点接24v- ,输出12V- 也接在24v- 端 。以上仅供参考最好换个12v电源。

网友T:
注意别忘了加个散热片

网友U:
换个24v的电磁阀线圈多省事啊!还没有后顾之忧。

网友V:
无聊透顶,你要是搞自动化的,这几十块钱的事提出来是业界耻辱,你要是搞电子技术员的,你入错了版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