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矩阵指令输入扩展

楼主(2015-03-21):
有好多阀门的开关信号反馈,想利用矩阵指令输入扩展,省点输入模块。之前有用万能线路板自己焊过少量的几十个点的。但是现在几百个点,在网上没有找到矩阵指令输入扩展的线路板。难道很少人这样用吗?请问各位师傅有这样用过吗?

网友A:
淘宝有光耦板和继电器板,楼主可以组合用了试试看,自己做,点数太多很麻烦

网友B:
现在打样不贵,自己画一下,发到嘉利创打样,50米有10cm*10cm的10张板子,足够用了。
几百个点的高大上的项目,应该也是不差米的主,建议还是模块好一点,接线,编程都方便一点。用家里的话说:鸡都杀,还省那么点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