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如何计时问题

楼主(2015-03-21):
大家好,小弟新手,请教各位大神一个问题
现有两个输入X0,X1,输入时间有先后,X0开始,X1结束
当X0输入时计时开始,X1输入时计时结束
现在要求计算所用时间,并且记录保存这个时间到一个地方,假如是D
然后重复计算X0-->X1这个时间,并把结果不断累加到D中
时间精确到0.1S
小弟在这里拜托各位大神了

楼主:
自己顶!!!!!!!!!!!!大神在哪里呀?

楼主:
大神呀大神!!!!!!!!在哪里?
小侯

网友A:
使用0.1秒的脈波輔助m
看你是用哪種PLC
然後用X0 X1 及M0來做自保持
當M0 ON將計算脈波
OFF就停止計算
下载积分:+2(飞仙遁帝) 真诚感谢!

楼主:
多谢指点,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