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日本送料机接线问题。。。

楼主(2015-03-21):
各位大神啊,我们公司买了一台日本的二手送料机,这接线成了问题了,好几根线,都不知道干什么的,怎么办啊,哪位大神能指点下

网友A:
上图帮你分析,,,
深圳周边接活,, 希望认识更多圈内的朋友。我QQ:179135080 ,,, 手机:13715192156

楼主:
有三根是电源线,三相200v的,还有五六根不知道干嘛的

网友B:
楼主你当我们是神仙?

楼主:
额,,不好意思啊,我现在只有这两张图,,,等我拍了在上传来请大家帮忙分析分析

网友C:
三相200V,不用接,换电机,或者加变压器,要不接上立即烧掉。控制电路应该110V,日本二手机器,和国内电压不同。

网友D:
可以加个380/220的三相变压器

网友D:
最起码将电路图和接线端子以及柜内的布局传上来,看看后,再分析。

网友E:
如果电箱里不缺少元器件的话,建议在电源进线处加装3相变压器(看电箱处标示功率没多大),将国内的3相380转换成3相220。这样是最方便省事。如果电箱里缺少原件那就另当别论了!!
希望能帮到你!祝你好运!!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网友F:
我们这种送料机用得很多,是双叶电子的吧

网友G:
什么都没有,鬼知道如何接线

网友H:
小功率三相电动机(≤3KW)在380V电压固定接法为Y形接法,若联结成△形接法时,绕组适用电压为三相220V。

网友H:
三相220V电动机不是国内用的!日本和欧美多用此动力三相电压!
380V的电机星改角后工作电压是220V但国内没有此动力电!

网友I:
就是要安装一台380/220v三相的变压器,当然功率一定要富裕的。这样就能够直接使用了,我们给国外客户配套的也是这样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