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触摸屏如何每次进入指定画面都需要密码

楼主(2015-03-21):
退出设置了密码的画面,重新进入该画面怎么才能仍旧需要输入密码?

网友A:
用画面跳转,,,,,,,,

网友B:
进入画面后清除密码

楼主:
具体一点
lishunlong86

网友C:
使用安全功能,设置用户,并设置自动注销时间即可!
详细见----画面设计手册 公共篇 ---设置安全,操作人员等级认证。
mythic

网友D:
简单直接点的就设置直接跳转密码画面,密码正确后,再转相应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