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型号PLC

楼主(2015-03-21):
那位老师用过这种型号的PLC,目前试过三菱,信捷和松下PLC软件,都显示无法通讯。

网友A:
看图象国产仿三菱 编程口,开关,电位器 象极了

网友B:
你再试试《台达》的

网友C:
山寨三菱的,用三菱的通信线就可以了

网友D:
PCB上没有任何厂商的名称或编号吗?
Dav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