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
台达DVP-EH00R3型PLC输入点问题

楼主(2015-03-21):
PLC型号:DVP-EH00R 在对PLC下载程序后出现输入点指示灯随着外部信号开关而亮和灭。
程序却无法动作,在监视PLC时软元件(如X0)并未伴随外部信号进行通断。
此故障出现一段时间后PLC运转指示灯和输入指示灯全部熄灭。
电源指示灯正常。
有哪位同仁遇到此类故障。

网友A:
这种故障最好换一台试试。
QQ106748835

网友B:
这个故障很可能是硬件的故障、需要修理。如果方便的话,你懂的

网友C:
可能是电源部分的问题,你用的是外接开关电源还是PLC内部电源?现象有可能是供电不足。
下载积分:+3(雪花飘飘) 真诚感谢!

楼主:
还是真是电源问题,22.8V无法启动内部软元件,电压提升到24V时正常。
但是有个问题。以前有一台DVP-60ESPLC输入点电压降至20.5V工作正常。
输入点还接入一个5V的编码器也能正常工作。
这台DVP32EH00R3则不行。而且电压范围很小。

网友C:
PLC批次不一样,有时候厂家为节约成本,可能电子元件型号有异,导致电气参数有微弱变化。

网友D:
换一个电源板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