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21):
称重传感器使用变送器有响应延迟吗?伺服电机在行走过程中捕捉某个位置的当前重量,称重传感器是1Kg的。期望精度是1g。我原计划是用三菱的模以量转换的,传感器经过变送器输出 0-5V的信号。由于受PLC的处理速度影响,相同的产品每次测出来的结果不一样,误差大。想换处理速度更快的其他牌子PLC使用中断控制,可是有人反对,说变送器也存在延迟,想用PLC直接去读称重传感器输出的10mv的电压信号不经过变送器了。听说西门子的能读到毫伏??,,,我就是想问一下称重传感器经过变送器应该不存在延迟吧?现在就是要求处理速度非常快。

网友A:
变送器延迟应该不大,因为变送器其实就是将信号放大,不是变送器有延迟,而是模数转换有延迟,高速的高精度AD芯片非常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送器延迟应该不大,因为变送器其实就是将信号放大,不是变送器有延迟,而是模数转换有延迟,高速的高精度AD芯片非常贵。

看了一下基恩士的PLC,它的处理速度非常快,而且它AD模块有直接刷新功能,分辨率也很高,0-5V  对应(0-2000)了。但是估计基恩士的PLC 也不便宜了!

网友B:
主要是AD采集时转换的延迟,,,永宏PLC+6AD单极性0-10V对应0-8191,,双极性0-10V对应0-16383--最大分解能力0.3豪伏
深圳周边接活,, 希望认识更多圈内的朋友。我QQ:179135080 ,,, 手机:13715192156

网友C:
我一般用称重仪表和PLC通信

网友D:
你这个问题可能不是延不延时,倒是“伺服电机在行走过程中捕捉某个位置的当前重量”这个部分不好处理。

网友E:
称重仪表的BCD通讯反应迅速。

网友F(2015-06-03):
实时肯定是不可能的,只能说尽量提高采集速率,比如你伺服移动速度1mm/s,若采集速度为100hz,那么每移动0.01mm就能取到一个力值,这样想来误差也不会有多大
若你伺服移动速度越高,那所需要的采集速度就越快,具体你衡量吧,用plc的话,模拟量采集模块速度快是快点,但精度肯定不够高,可以选专用的称重模块,不过精度高是高了,采集速率就高不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