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21):
谢谢向高手师傅请教

网友A:
仅仅看程序是没有办法进行正确注释的,必须结合设备、图纸才可以的,

楼主:
加上注释我才能明白,因为我们这里有设备,我拷贝的是 源程序,后备有注释,主控也有,老师把后备解开了带注释,主控应该也有,师傅们想想办法

网友B:
中间变量根据程序可以加注释,但是你的输入输出,谁知道功能定义啊

楼主的要求有点苛刻,不是同行业的,估计不好搞

网友C:
引用 楼主:
加上注释我才能明白,因为我们这里有设备,我拷贝的是 源程序,后备有注释,主控也有,老师把后备解开了带注释,主控应该也有,师傅们想想办法

不同行业。又不知道你们设备运行情况,注释你自己可以根据图纸或者现场控制电气元件做注释。
独自漂泊

网友D:
要求太过分了

楼主:
和后备保护在一块的,后备有注释,主机应该有吧,我是在学习,如果能帮忙,感激不尽,再一次谢谢大家了

网友E:
仅仅根据现有的情况去破译的话,那就相当于穷举法了,如果程序量足够大的话,耗费的精力甚至于超过了重新写个程序了
超级大笨猪

网友F:
你这些要求还是去上培训班比较好,也许他们能满足你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