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一个怪现象,使用继电器,插上线圈后电压降低

楼主(2015-03-21):
配线时,用一对DC24V信号控制继电器,给信号后,不插线圈时的电压是24V,插上线圈后电压降低到10V左右,且没有吸合,
配线没有错误,电源功率够用,还会有什么原因呢?

网友A:
负载是交流还是直流

楼主:
负载是直流

网友B:
更换一个座子和继电器试试!

网友C:
负载电流太大!换一个小电流继电器试一下!
带载能力差!

网友D:
“配线没有错误,电源功率够用。”那就是电源到继电器端子之间有线头接触不良或线阻太大;用继电器直接在电源近端试试?

网友E:
控制线圈的DC24V信号带载能力差,可能是线路存在接触电阻,或功率不够。可以换个小点的继电器试试。

网友F:
极有可能是24伏继电器底座13 14脚电源线接反了。

网友G:
线路有虚接或压线不实还有底座上触片接触不良等故障

网友H:
就个问题我也遇到过,一次是台达的PLC,那个输出点怎么都带不动那个中间继续器,最后把PLC退回去换个新的就好了,20多台PLC就那台不行,还有就是最近几天改的一个小车床,那个点也是带不动继电器,搞得只好从另一个点接出来,还得重新写M代码,系统原来那个就没有用了

网友I:
可能是继电器线圈短路吧。

网友H:
又不是没换过继电器,只要把PLC换了就好了,换其它点也好了,只也是线圈短路??

网友J:
可能你的PLC是晶体管输出,输出电流小,带负载能力差,换个继电器输出的PLC,或者使用中继转下

网友K:
继电器线圈短路

网友L:
如果排除电源的问题,那就是继电器的线圈有问题了,你可以在别的地方拆一个好的过来试一下就可以确定是继电器还是座子的问题了。

网友M:
如果其它继电器上压降为24V,只有这一个不行,那因是PLC上继电器压降过大,换输出口

网友N:
        中间接触不好.导致加到线圈上的电压不足.

网友O:
我也出一个题目,一个白炽灯泡,查发现是瓷插里面的保险丝断了,换一根大点的铜线代替保险丝,还是不亮,其它都没问题,同事都查二个小时了。

网友P:
回答18楼的问题,1,是灯泡坏了。             2,是两个保险丝都坏了。        3,是灯头坏了。       4,零线断了。   等,可以用,万用表测有没有220V电压。等等。

网友Q:
用电压表测的电压是高阻抗负载,在带实际负载要考虑电源的负载容量。超过额定容量,会造成负载端电压降低太大而带不动负载。要么换负载,要么换电源。

网友R:
7楼说的对
你的继电器里面可能有二极管的,把继电器线圈两根进线对调一下就好了.

网友S:
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J:
会不会是继电器触点氧化了  电阻变很大

网友H:
我用那么继电器,13,14号脚也常反站接,最多也就指示灯不亮,还是照样吸合

网友T:
你的DC24V信号控制继电器是带二极管保护的继电器,需要去掉二极管,或者更换一种不带二极管的继电器!一般的人我不会告诉他!哈哈

网友U:
继电器线圈接错,且线圈带二极管。

网友V(2015-05-15):
好一些继电器有保护二极管,用这样的继电器一定要注意极性,否则电路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W:
引用 网友X:
继电器正负级搞反了,继电器13,14脚
同意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