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单相220入单相220出的变频器

楼主(2015-03-22):
有没有单相220入单相220出的变频器,看了很多不是三相输出就是380输出,现我们厂220小电机想搞调速,电机200w左右有十多个,想搞变频调速但听说没有单相220入,出单相220

网友A:
单相用单相调速器

网友B:
这个小的功率直接用调速器就行了,有卖的,用变频器成本有点高。

网友C:
單相可調速器無法設定參數

网友D:
隔离变压器,220/220

网友E:
看看你单相电机启动方式?运行方式?不是所有电机都能用变频驱动,一般的单相电机想搞调速 采用的是电子调速。

网友F:
記得台達有

网友G:
变频器 都是三相输出,而且都不能升压只能降压。

网友E:
我有2台 三相220输出的变频器,单相220输入,2.2KW的。

网友H:
用三相變頻器一樣可以使用,但參數必須更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