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系列PLC

楼主(2015-03-22):
用GX WORK2编程的话,智能模块缓冲区自动刷新到软元件。如模拟量,cclink,通讯模块等。这个自动刷新后的软元件在编程的时候是不是可以直接使用,还需不需要加入模块报警之内的限制。比如通讯模块正常了,才进行数据交换,不正常不进行数据传递。需要做这个程序吗?

网友A:
自动刷新,顾名思义,就是参数设置好就行了,它会自动刷新,不需要另外编写程序了

网友B:
会自动刷新的,直接拿来使用就行,很方便的

网友C:
就是说只要完成组态就可以了,是吧
超级大笨猪

网友D:
CC-LINK 的AD DA模块和一些智能模块(比如脉冲定位模块,串口模块等等)需要编写程序 或者一些可以在登录里面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