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求助:多台西门子M430变频器报F003故障

楼主(2015-03-22):
多台空调机组的西门子M430系列变频器报F003故障后停机,怀疑电源供电有瞬间的欠压,请教如何处理能使其在电源正常后能自动运行。

网友A:
根源是要保障电源指标在变频器工作范围内;希望自动启动设备,首先要有检测装置判断电源指标恢复正常,再将故障复位后启动设备。

网友B:
间隔一定时间顺序启动吧 不要一起启动 不然瞬间启动电流会灰常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