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三菱A500變頻器報錯E,Uut怎麼處理啊?謝謝

楼主(2015-03-22):
我公司現在有一台三菱A500的變頻器出現E,Uut怎麼處理啊?那裡有專業維修三菱變頻器的商家?
謝謝

网友A:
上电就报故障,还是运行中报故障?
变频器欠压故障,测量变频器直流母线电压,如果正常500多V,检查变频器直流侧电压检测回路,关注一下线性光耦A7800、
充电电阻、大电解

楼主:
非常感謝你的回覆
這個故障一般在待機中出現的,
過一會兒自己有好了,母線電壓是405V,是否正常?

网友B:
母线低于500出正常

楼主:
上海有專業維修三菱變頻器的公司嗎?

网友B:
我就是
你加我QQ461946157 电话:131626513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