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前辈

楼主(2015-03-22):
求助各位大侠,小弟现有一套三菱j4伺服,每次开机通电,上位机未发送信号的情况下,马达自动旋转,然后伺服报警。配件全套都更换过了,还是不能解决问题。(另,上位机发送脉冲频率100K,PA-13设定0211。)

网友A:
排除干扰,伺服对线路干扰要求很高的,其它应该没有问题的

网友B:
是什么控制模式

网友C:
参数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