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22):
我朋友的饲料厂,有16个配料仓,每个仓都装有上下电容接近开关,用于指示仓内的料位,最近出现粉碎机和制粒机启动时(喂料器是1.5KW的,用的变频器控制喂料量),电容接近开关就导通的情况,想尽办法没有解决,以前也没有遇到这种情况,哪位大侠给帮助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
分开配线,接近开关配线与电机线分开
  • 下载积分:+1(ysz0377) 真诚感谢!

网友B:
    1、电机接地线/2、变频器载波频率调/3、料位接近开关线改为屏蔽/4、如果电机线过长可加装电抗器6、如都不能解决可考虑采用其他形式料位计,或将详细情况发邮件到yb.982926@163.com最好是图片加说明
  • 下载积分:+3(ysz0377) 真诚感谢!

网友C:
    为什么不要音叉料位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不要音叉料位计?

    音叉的价格高呀!!厂家当初就是用的这个,估计考虑成本。

网友D:
    把电容接近开关的输出点接一个中间继电器后,在用中间继电器的辅助触点去接控制吧,
    我用这种方法着过。

网友E:
    变频器输出侧加滤波器,所有电器设备接地,

网友F:
    我遇到过,电容接近开关国产的不行,建议欧姆龙的,设备外壳良好接地,

网友C:
    传感器的线用屏蔽线,并接地

楼主:
    谢谢各位大师的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电容接近开关的输出点接一个中间继电器后,在用中间继电器的辅助触点去接控制吧,
    我用这种方法着过。

    现在的就是用的中间继电器过度的。

网友G:
    使用独立电源,做好接地,配线和变频器分开

网友H:
变频器载波调制5KHz以下

网友I:
上面楼主说的都有道理,好像 变频电机线也要用屏蔽线,而且屏蔽网控制柜那一端也要与地线连接,我遇到过电磁阀受干扰,这样就好了,

网友J:
我遇到过,电容接近开关国产的不行,建议sick的,设备外壳良好接地,

楼主:
表示感谢各位!

网友K:
传感器的线用屏蔽线,屏蔽线接COM.

网友L:
接近开关用24V开关电源,电源前面加滤波器,接近开关配线用3芯带屏蔽电缆,并良好接地,一般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2015-05-29):
补偿电容坏了,引起的。没有想到啊。

网友M:
电容接近开关容易干扰,换成光电开关试试

网友N:
用中间继电器比较靠谱

网友O:
变频器输出侧加滤波器,抑制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