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

楼主(2015-03-22):
注油 I1.1开关 加油枪拿起的时候I1.1通 Q0.1输出
VD10 是采集数据 VD20是用户设置数据
取加油枪I1.1 通 Q0.1 输出
当VD10大于VD20 我想让Q0.1停止输出 I1.1是通的 这时我放下加油枪在取出来又Q0.1通在比较 这种循环怎么实现? 不知怎么写新手求教。

网友A:
不知道你的意图是啥?,在当VD10大于VD20时,后面加个输出置位,把置位常闭点加入到前面的I1.1后面,当当VD10大于VD20时,停止Q0.1输出,只有把当VD10和VD20复位后,才能重复循环,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楼主:
我的是做设备的加油系统 流量计传感VD10 是采集时时流量 VD20是设定流量 把加油枪取出来电机自动运行 流量计传感VD10 是采集时时流量 VD20是设定流量 当加油到设定流量电机停止 把加油枪放回。 在次把加油枪取出来 电机自动运行 之后就是流量达到用户设定的电机停止 就这样循环。。怎么实现? 菜鸟感谢老师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