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忙

楼主(2015-03-22):
基于三菱PLC的直流无刷电机驱动,转速<100转/分钟,电机功率>100W,要与触摸屏通讯···触摸屏可以控制启动 停止 调速 和显示转速 设备有一个FX2N -48MR 一个FX2n-4DA转换模块··got1000 ··求大神帮忙编个程序

网友A:
启动、停止简单,调速可以慢慢手动加减数值,但显示转速,没有编码器,不好做
真诚感谢! 能写个梯形图看看吗、。 不用显示转速的话··

网友B:
其他都好办,转速没有编码器不好弄,或者说你们那有测速电机没,有的话就直接把测速电机接进去就行了!

网友C:
如果要实现 功能 要加伺服驱动器或步进驱动。才能在触摸屏上控制转速,如果具备以上条件才可以。程序和画面简单。
个人建议自己做。太简单这样你做了之后慢慢会喜欢上工控。
收西门子AB GE PLC及触摸屏

网友D:
启动,停止,显示速度可以外加高速计数转的周数感应器,在PLC内进行处理变成单位时间内般周数即为转速,在触摸屏上进行显示,调速部分不知,采用什么调速,普通的不带控制器的单相直流电机分压限流调速,还是其它方法呢?功率大于100W是多大,不要太大应该可以做到串电位器无级调速,或者在触摸屏上做有级调速,在外部线路上串两到三个电阻,触摸屏控制PLC输出逐个让电阻加入或切断到主电路中,实现跳级调速,此方法不能实现线性速度,这样说不知是否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