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编程软件卸载后再安装出问题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5-03-22):
一些应用软件(包括PLC编程软件)卸载后就不能再安装,或安装过程中现出问题,有的甚至要重装系统才能安装。我告送大家一个最有效,也是最简单的方法:运行输入regedit 打开注册表\编辑\查找\输入软件名\删除查到的所有键值及内容后退出。再安装试试看。前提是:先用控制面板中的(添加或删除程序)将软件卸载。注意:先将注册表内容备份,以免错删。这个方法我使用了多年,到现在还没有重装过一次系统。

网友A:
楼主,我有一台很老的DELL笔记本,死活无法连接PROFACE系列的触摸屏,每次都是驱动安装有问题,照道理应该是安装好GP-Pro EX系列的软件后第一次连接机器会自动安装驱动的,但是我多次尝试失败。不知楼主有没有方法。PS:楼主的注册表删除法我的试过

网友B(2015-05-01):
有时打开注册表后就是不知道该如何操作!最好是定期备份注册表!
血战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