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22):
今天在查空調  發現送風機變頻器跳脫,送風機馬達為10馬力由變頻器控制該馬達皮帶輪被改過(變大),INV Reset 後 啟動勾錶量測三項電流平衡不過有時候會跳到90A(搞不懂),卸載運轉(皮帶拿掉)量測電流9A,有時還是會跳至16A(三相平衡)目測馬達本體無異常運轉無異音及不順情形(該馬達才更換不久月約使用3個月), 跟同事集思廣益想想是不是皮帶輪被改過所以不能運轉60Hz,將頻率改為50Hz,啟動勾錶量測三相電流還是平衡但有時還是會跳至40A,運轉5H沒在跳脫,就將就將就一下(懶的換東西),但是無法確認原因是馬達問題還是變頻器問題,所以跑來請教大家指導小弟望技術能夠精進謝謝
如果是馬達壞,是有什麼原因?
如果是壞變頻器,(設定及參數看起來無異常)又是什麼原因呢?

网友A:
应该是变频器的原因,这种现象一般出现在变频器的IGBP触发受到干扰所致。所以要赶紧检测变频器的触发信号,不然这台变频器的寿命也不会太久了。

网友B:
不知道能否用工频电直接运行该马达呢,如果可以的话你在测试此时的电流是否正常,这样不就区别INV·的好坏了呢。

网友C:
不要用繁体字,看得好累。

网友D:
弱弱问一句楼主,7.5KW的马达额定电流是多少?

楼主:
謝1.2樓大哥解答,因為不會跳脫所以就撐著用(壞到不會動再說))最近工作事情太多,50年老廠房什麼都要改善,但是我會持續關注如果更換東西真正恢復正常時我會再發文解說
回复 网友E:
回復4樓  3相220V時  額定21.8A(查表)    PS不過最近查空調心得是想用電流換算幾馬力完全不能用公式來去換算,還是要乖乖去看馬達上的銘牌才準確

网友D:
不经变频器,直接启动,测电流。一般额定电流是不超20A。电流稳定又小于铭牌电流,那电机没问题,(10HP是可以直接启动的)

网友F:
应该是马达皮带轮被改大,是负载加重而引起!

网友G:
东西用就了直接申购一个不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