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23):
遇一问题请大师帮忙:
想从一水池中用泥浆泵抽沙,沙在池底是凹凸不平,泥浆泵根据工艺必须用硬连接将其向下送到有沙的深度,问题是,有什么方法能可靠检测泵接触到沙的位置?谢谢大家!!
等待中。。。。。

楼主:
等待大家帮忙。。。。。。

网友A:
什么是硬连接,不是用链条放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是硬连接,不是用链条放的吗

不是用链条,即便用链条也看不到到了沙层了没有。硬连接就是为了不使出水管、水泵旋转

网友B:
既然是硬接,,那你就看看博世冲击钻上那个条顶尺就行了...做条滑动的装在水泵上...

网友C:
用条细绳一端掉个配重 ,另一端绑在行程 摇臂 ,放在水泵电机旁边,然后放入水中,沙子抽空配重会拉行程接通,沙子没有抽,绳子不拉紧,行程在复位状态
  • 下载积分:+2(guochunyi) 热心助人!

网友A:
    楼上方法简单粗暴,实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条细绳一端掉个配重 ,另一端绑在行程 摇臂 ,放在水泵电机旁边,然后放入水中,沙子抽空配重会拉行程接通,沙子没有抽,绳子不拉紧,行程在复位状态

    谢谢你!你 的 方法应该可以,但有个问题:水泵电机要抽沙,在底部必须有喷头向下喷水,水流很急,将泥沙喷起后抽沙泵效率才能高,如果用细绳,喷头会影响绳

楼主:
    所有回答我想加分,可今天的网怎么加不上呢?稍后全加!!!谢谢继续

网友A:
    怎么解决自己有方向了没有
  • 下载积分:+5(sunsongfang) 热心助人!
  • 上海承接工业电气自动化项目工程 461946157@qq.com   13162651373

网友C:
    绳在接行程加个合适的弹簧,在用机械机构驱动行程开关
  • 下载积分:+5(sunsongfang) 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解决自己有方向了没有

我是这样考虑的:类似5楼师傅的方法,将一钢质圆棒下端焊一圆盘,套于与水泵连接的套管中,当水泵接触到沙层时,圆棒向上顶出,感应开关得信号,停止下降,随抽沙过程,圆棒再次下降,感应开关离开,使下降电机再次下降,直到达到最低限位,抬起移动再次重复动作。
我想,由于水泵周围凹凸不平,必须用多个这样的圆棒和开关分布于水泵的 周围才行。大家看呢?

网友A:
我的想法是用加个变频器,未接触沙时负载小,电流小,此时可以下降,单接触到沙时电流增大,此时停止下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想法是用加个变频器,未接触沙时负载小,电流小,此时可以下降,单接触到沙时电流增大,此时停止下放。

同事们当时就是说的 这种方法,但这个的 延迟时间有问题,水泵没缓冲。而且喷水喷头会受损。

网友D:
可以用水下摄像头
  • 下载积分:+5(sunsongfang)

网友D:
    在泵的侧面安装一个深水摄像头可以直接观察,打捞深水井潜水泵的专业队伍都是这样作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泵的侧面安装一个深水摄像头可以直接观察,打捞深水井潜水泵的专业队伍都是这样作业的

    老兄啊,是泥浆沙!!

网友E:
    还是设计接触式机构吧,淘宝或百度一下看有没有现成的,没有自己设计制作吧。
  • 下载积分:+5(sunsongfang) 热心助人!
  • 不断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