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23):
我现场一台设备,PLC输入点接受24V信号,有按钮,光电传感器,气缸磁性开关; 按钮和光电开关导通以后量输出端电压时24V, 磁性开关进PLC输入端的电压是20.5V;不能
理解气缸的磁性开关为什么电压降这么大?  还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A:
一个开关电源的容量小了,二个你可以更换成3线制的磁性开关,可以解决此问题

网友B:
同意楼上

网友C:
嗯,是的。二线制磁性开关(二线制传感器的特性)会造成此结果的。但这个电压也可以被plc识别的,没有关系。

网友D:
磁性开关有的里面是干簧管,触点导电能力不太好就会这样。

网友E:
其实磁性开关里面就是一个干簧管,由于密封的原因、两个接点上可能产生氧化,这样就可能造成接触电阻过大,产生压降是必然的。不过 24VDC电压通过磁性开关后还能得到20.5VDC的电压,对PLC的输入信号的识别是完全够用了。如果你觉得不够安全的话你可以换一个质量好的磁性开关或者用两线制的接近开关代替。OK

网友F(2015-05-18):
分别单独测试一下便可知道是电源还是接近开关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