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23):
现有一项目,有一个伺服电机是随模组一起运动的,运动范围距离可能有十几米,而且不能用拖链,所以驱动器和伺服电机必须放在一起,那么问题来了,PLC怎么去控制伺服定位?有没有类似远程脉冲输出的模块可以用?又是那种通信方式?

网友A:
PLC无线通讯模块

网友B:
这么远距离走脉冲不行,那就做通信的。还有一种就是直接使用I/O信号控制伺服,伺服位置在驱动器内部设置  外部控制器
直接给信号控制驱动器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远距离走脉冲不行,那就做通信的。还有一种就是直接使用I/O信号控制伺服,伺服位置在驱动器内部设置  外部控制器
直接给信号控制驱动器即可

请问那种伺服有这种功能?

网友C:
瓦查,没拖链怎么供电,想不明白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问那种伺服有这种功能?

台达伺服有这种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瓦查,没拖链怎么供电,想不明白

供电问题已确定,类似地铁

网友E:
电源用的滑输线,你可以在电机旁加上一个小的电控柜,两个plCJ进行通信就行了

网友C:
那你只能用无线模块咯,在伺服那边装个控制器,用个无线模块做个桥接,再与你本地的控制器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