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
伺服马达不转啊,伺服也有脉冲数啊

楼主(2015-03-23):
各位大神,帮我看一下那里出现问题了
我用伺服:MR-JE-70A
10号接脉冲,35 接方向;46,47,44,43,42,15,接0V; 12,20,21接24V;
参数:PA13 改为 0204
PD01 改为 0C04

网友A:
PA13 改为0201

楼主:
10号接脉冲,35 接方向;47,42,15,接0V; 12,20 接24V;
参数:PA13 改为 0201
PD01 改为 0C04
求各位大神帮忙,现在伺服马达只向一个方向,无论Y1点是否有信号,经测量有信号到伺服 35号端子上,
我的目标是想让伺服马达具有正反转功能

网友B:
伺服驱动器选脉冲+方向模式了吗?

楼主:
楼主,你是说PA14 方向参数吗?无论我选择0 还是1 伺服马达使终向一个方向,它不会改变方向的啊?
求各位大神,解释一下,请看上面附件,是不是程序有问题,还是参数设置有问题,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