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23):
我安装的GX developer 8.86不能打开工程为什么?但是GX WORKS2 却可以看出工程文件。
求各大神指点!

网友A:
前者軟件安裝的問題,請卸載後重新安裝試試

网友B:
或许是work2的文件 这是GX developer 不支持的格式。要下载GX work2软件(也是三菱PLC的编程软件)
[attachment=133215]

goodluck!!
收西门子AB GE PLC及触摸屏

网友C:
问一下,你的操作系统是win7吧,估计可能还是64位的。就是这样,很奇怪的。就是卸载了重装也不一定好使。有运气的成分。有时候你把PLC程序文件copy到别的盘符就能识别了。或者你重装整个系统,然后先不装任何别的软件,直接安装三菱程序,这个就肯定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一下,你的操作系统是win7吧,估计可能还是64位的。就是这样,很奇怪的。就是卸载了重装也不一定好使。有运气的成分。有时候你把PLC程序文件copy到别的盘符就能识别了。或者你重装整个系统,然后先不装任何别的软件,直接安装三菱程序,这个就肯定可以了。

我是win7 64位电脑上装的VMware 虚拟机   软件是装在winXP  SP2虚拟机里的。
程序是GX developer 8.86写的,用GX works 2 可以看到  但是打不开。
我的软件都是官网下载的,安装顺序都是照着三菱客服热线说的做的。
就是开不了啊!

网友D:
楼主的编程软件安装时文件夹名称一定是带英文字母或是数字吧,1、卸载编程软件;2、点击左下角“开始”---“运行”进入注册表,找到GPPW的文件夹,将里面的东西删除就可以清除注册表了。3、重新安装编程软件,让其安装在默认的C盘里面,直接下一步就可以。4、安装完成,直接打开就OK。具体怎样进入注册表可度娘收索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编程软件安装时文件夹名称一定是带英文字母或是数字吧,1、卸载编程软件;2、点击左下角“开始”---“运行”进入注册表,找到GPPW的文件夹,将里面的东西删除就可以清除注册表了。3、重新安装编程软件,让其安装在默认的C盘里面,直接下一步就可以。4、安装完成,直接打开就OK。具体怎样进入注册表可度娘收索一下。

完全卸载了重装一遍么?  我在虚拟机里装的  每次都是还原一下再装  么的用啊  装过好几次了  死都打不开

网友E:
先安装GX developer 7.08版本,再安装GX works 2 ,打开三菱程序用GX works 2软件。Win7系统64位决定可以,我的装了几天才找到这个方法,希望对您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安装GX developer 7.08版本,再安装GX works 2 ,打开三菱程序用GX works 2软件。Win7系统64位决定可以,我的装了几天才找到这个方法,希望对您有帮助。

我电话咨询了三菱客服  客服回答我 GX Works2 只能打开GX elplorer 8.95以上版本的工程,而我的8.86的工程打开时确实提醒我不支持这个版本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电话咨询了三菱客服  客服回答我 GX Works2 只能打开GX elplorer 8.95以上版本的工程,而我的8.86的工程打开时确实提醒我不支持这个版本

不是吧本人的GX Works2 就能打开GX elplorer 8.86的工程,是你安装的问题吧。

网友G:
重新安装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是吧本人的GX Works2 就能打开GX elplorer 8.86的工程,是你安装的问题吧。

应该不会  安装过程没出任何问题  都是在三菱官方客服的指导下经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升级软件到最新版本试试
额 最新版? GX WORKS 2是最新版的 和客服确认过 GX DEVELOPER 8.86也是官网下的 不知道是不是最新版

网友I(2015-05-03):
我是win64位的。。。。。用了各种方法装了 一天了还是装不了,求各位大神指点啊

网友J(2015-09-27):
文件格式不对

网友K:
安装环境之后,右键点击安装文件属性,兼容性,打钩选择XP 2 确认 在点击开始安装

网友L:
不一定要这种方式打开啊,8.86直接双击能打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