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23):
如图所示,圆珠笔套在夹具上,向右方向移动。PLC用FX1N
光纤1接X0,照在夹具上,用来定位数量30根;光纤2接X1,照在圆珠笔芯上,判断圆珠笔芯是否漏装了。
30个气缸带着30枚圆珠笔头,气缸对应的电磁阀分别接Y0到Y35。
光眼接X2,光眼亮了,30个气缸下压,把圆珠笔头套在圆珠笔芯上。

请教:夹具上若没套圆珠笔芯,对应的气缸就不动?程序怎么该怎么写(比如:夹具上第2条和第5条圆珠笔芯是空的,其余28条是满的。那么气缸Y1和Y4就不动作,其余28个气缸动作)谢谢!

网友A:
可以写啊,你人在哪里

网友B:
左边笔头怎么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左边笔头怎么检测

左边笔头不用检测

网友C:
光钎1和光钎2 同时计数,满足光钎1and光钎2 的条件 对应执行对Yx的动作,不满足反之。用计数器做。eg
[attachment=133211]
以此类推,m10、m11。。。。。。对应y0、y1。。。
收西门子AB GE PLC及触摸屏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

若第3条圆珠笔芯没在夹具上,D20的k3是第三条,D24的K3变成第四条还是存在,是不是这样?

网友D:
用SFTLP指令  轻松愉快的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SFTLP指令  轻松愉快的实现

用X0光纤SFTLP数据,还是X1光纤SFTLP ?

网友E:
先研究看看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