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输入信号受干扰,怎么样解决

楼主(2015-03-23):
PLC输入信号受干扰,怎么样解决

网友A:
使用屏蔽线,,,良好接地,,布线尽量不要和动力线走同一线槽。
深圳周边接活,, 希望认识更多圈内的朋友。我QQ:179135080 ,,, 手机:13715192156

网友B:
1 所有接地,每一根都要在主接地排并联,不要与柜子内元件并连后再到主排。
2 信号线和电源线分开走,如果一个线槽有电源线和信号线,线槽中间用铁皮隔开,一边走电源线,一边走信号线。
3 对于弱信号,最好用专用线或屏蔽线,屏蔽层要可靠接地。

网友C:
楼上应对措施还算蛮详细的,以前也出现过受干扰导致脉冲不准,后来也是这样处理的,你也可以这样做

网友D:
加装滤波器看看

网友E:
2楼的方法很详细,之前碰到过用屏蔽线就解决了

网友F:
屏蔽线,与强电隔离

网友G:
我之前遇到过 用的屏蔽线还是有干扰 后来加了个信号隔离器,好了 情况不同但都是干扰的问题
一路相随

网友H:
隔离信号,还用屏蔽线选型要选好,另外接口方式也很重要